[MACBOOK]
苹果A1466用原装充电器不输出电流,可调电源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2016-09-03):
很奇怪的问题,用可调电源充电开机啥问题都没有
可是用原装的充电器电源灯都不亮,测了一下充电器一点输出都没有
充电器肯定是好的
实在是找不出问题在哪,以前好像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没修出来
哪位大神修好过?

网友A:
你确定适配器啥也不接时有输出吗?像我这种85w 电源要接个识别电阻才有输出,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主机内部无法识别呢,你而外接电源相当于 直接供电,不通过识别了

网友B:
换个充电器试下啊

网友C:
其实就是笔记本检测不到适配器  最明显你看看适配器接口那个灯亮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适配器啥也不接时有输出吗?像我这种85w 电源要接个识别电阻才有输出,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 ...

啥也不接是不会输出的
可AIR的板子那个电路是控制这块的呢?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充电器试下啊

不是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笔记本检测不到适配器  最明显你看看适配器接口那个灯亮不亮!

苹果哪部分电路控制这个呢?

网友:
这样的问题要么就是进水导致的 要么就是检测电路烧坏了   原装电源不可以开机 你换一个OEM的 电源就可以开机啦 的 我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