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2225HDA 开一会黑屏 无指示灯

楼主(2016-09-03):
故障:故障:刚通电 按开关 可以显示正常 过一会黑屏 无指示灯 按开关没反应
维修:此故障有点像是电容滤波不良 拆机一看没有惊喜 目测电容都很正常 看到电源管理芯片是TOP258PN 果断换之 故障排除
总结:TOP258PN芯片不良导致

网友:
TOP258PN芯片不良大多无电

网友:
感觉这屏好鸡肋

网友:
是的 DELL的那款也是这个芯片  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感觉机器还没有真正找到故障点

网友A:
top246Y芯片也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B:
这批TOP258全部有问题,用一段时间黑屏,通病。

网友C:
意思是这个芯片就是愿意坏呗

网友:
最怕这样的机子了,遇到好几个了,始终没有修好,,,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好厉害的判断,果断出击

网友:
这又是钱啊

网友:
TOP258这种问题是通病了

网友D:
258是通病,,,凡是说显示器用着用着就黑了。开显示器10分钟左右就黑了之类的。。过来测试1分钟都没事,,直接换掉258就基本OK,,,这芯片就是这鸟形。不是不良就是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p246Y芯片也有这个问题的。

不好的时候就不通电了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批TOP258全部有问题,用一段时间黑屏,通病。

懂了,下次看到这芯片能开心的微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这个芯片就是愿意坏呗

我又学了一招,哈哈,我还蛮喜欢通病的东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8是通病,,,凡是说显示器用着用着就黑了。开显示器10分钟左右就黑了之类的。。过来测试1分钟都没事,, ...

有的黑了之后有电源灯的,楼主这个是没电源灯的,换258好了。那如果有电源灯的时候也有可能是258的问题吗?

网友:
能修好就行,下次看到这芯片就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又学了一招,哈哈,我还蛮喜欢通病的东西呢

通病 我也喜欢

网友:
这个芯片真的也爱坏,我也换过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