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L43LY REV5.0跑码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6-09-04):
华硕坑呀,但对于维修员来说再坑也得修呀,此机型号X44H,板号L43LY REV5.0。上图!

此机为进水机,把腐蚀的地方清理并加焊,打阻值无短路,插上电源跑码跳变到1.3,按一下开关键也正常关机,以为亮机修好了呢,先插上外接显示器试下,不亮。不死心,再接上内屏还是不亮。哎呀!看来没那么简单呀,华硕我喜欢三板斧子,既然跑到显卡,我再上BGA加焊显卡试试,说上就上吧!加焊完显卡还是一个样儿,看来只能老老实实的查了。无意间摸到了PU8400,感觉有些发烫,用万用表测一测,可以输出1.8V电压,那么为什么烫呢,我想可能是芯片本身有问题或是后级电压有微短,先找个芯片换一下再说吧,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芯片,换上以后还是发烫,那就只能考虑后级微短了。

既然怀疑是1.8V电压后级有问题,就想到测一下显卡的+1.8VSG是不是有问题,测量发现果然些电压没有输出!此电压是由+1.8VS经Q9124转换过来的,通过图可以看出此管是NMOS,现在管子的第5角上可以量到+1.8VS,再量一下管子的第4角控制级+1.8VSG_RC量得为0V,管子为关闭状态,当然无法输出+1.8VSG。
既然+1.8VSG_RC这个控制信号没有出来,那就追这个信号的来源。找到了Q8701这个三条脚的NMOS,测得它1角上的N19122435为12V左右,那么+1.8VSG_RC是被拉低状态。再追N19122435,找到Q8700是一个NPN的三极管子,要想N19122435被接到低电平,Q8700的B级要为高电平,量得此角N19122437为低,还要往下去找N19122437这个信号。

从图上可以看到N19122437是由+1.5VSG经电阻R8711得到,那就量一下+1.5VSG,果然+1.5VSG是没有输出的。从现在开始就要找+1.5VSG的来源了。

+1.5VSG此电压是给显存和显卡供电的,如果没有的话屏当然不会亮。找到Q9116,当然这也是个NMOS,量得5角有+1.5V,4角控制的1.5VSG_RC为0不对,再往下找1.5VSG_RC的来源,它是由Q9101来控制的,1.5VSG_RC是由+12V经电阻R9122得到,如果Q9101的第1角N19121975为高电平,那么1.5VSG_RC就会被拉低。事实测量也正是如此。

+12VSUS经电阻R9118得到N19121975,想控制N19121975为低,就是Q9121的B级N19121977为高电平,N19121977是由+1.1VSG经电阻R9121得到,实测+1.1VSG没有输出。

+1.1VSG是由q9115来控制得到的,管子的5角+VTT_CPU已有输出,如果4角1.1VSG_RC为高的话,+1.1VSG就会顺利产生,但现在是1.1VSG_RC为低,不正常。1.1VSG_RC与Q9118的第三脚相连,1角与4角是接地,5角6角为N19121956,2角为VGA_VCORE_PWRGD。试着把Q9118拆掉,再量+1.1VSG居然为高电平了,而且也没有影响到VGA_VCORE_PWRGD。既然如此接屏试一下,奇迹出现了,电流跳几次后到1.6亮机了。进系统测试也没有功能性的故障,所以Q9118这个管子干脆就不装了。到此机器修复。修华硕真的好麻烦,发帖子也更麻烦,如果觉得对维修还算有点用,就给加几分吧,谢谢!最后把点位也顺便传上来吧。点位图要把电脑的年份设置到2011年才能打开。

网友A:
呵呵,华硕的板子,要是有图纸,再配上这个华硕的点位,修复率绝对很高,就是没图纸,用这个点位一直往前追,有点晕,你发这些,看着晕,就是一环套一环,太恶心了,上次饼哥分析华硕的也是,把我么都绕晕了

网友:
进水机啊,不容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华硕的板子,要是有图纸,再配上这个华硕的点位,修复率绝对很高,就是没图纸,用这个点位一直往前追 ...

是呀,就是一环一环追,也没发现什么好办法,我写着都晕,看的话不仔细分析也一定更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呀,就是一环一环追,也没发现什么好办法,我写着都晕,看的话不仔细分析也一定更晕!!

上次修台班,一个华硕M4A77TD 的板子就是桥供电刚开始正常,然后就电压一直下降,从1.2降到1.0,让我追线跑了好久,最后是一个小场馆坏,哎,烦死,

网友:
大神啊,点位收下了

网友:
中途看晕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学习了

网友:
按图纸的,应该是有上料的啊……

网友:
楼主真够有耐心的,这么看着点位图就退出来了。要是我估计早就放弃了。看来维修还是需要有点耐心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可惜不会点位图

网友:
楼主好耐心啊

网友:
不喜欢华硕的,太垃圾了

网友:
进水机个人感觉比较难修

网友C:
手里也有个华硕X550  ,没图没位号,, 郁闷

网友:
所以啊,现在客户叫介绍买电脑,都说华硕不好,

网友:
上次饼哥分析华硕的也是,把我么都绕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里也有个华硕X550  ,没图没位号,, 郁闷

华硕如果有也全是点位,一般接到华硕的板都三板斧去修,真分析的我是不愿意去做,除非是在没事儿的情况下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