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不显示、刷机报错4005故障维修

楼主(2016-09-03):
iphone6p不显示、刷机报错4005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p

  【故障现象】:不显示,通电70MA定电流

  【客户描述】:本来是修触摸的,焊触摸的时候,前置摄像头座子掉下来了,把座子补上测试摄像头不能用。又吹了吹指纹座子那边,就不显示了,CPU上盖有点鼓。

  【维修过程】:

  因为客户只发了单板过来,直接通电开机,电流在70MA定住。检测总线电压阻值正常,刷机第一个等待报错4005,判断是上盖有问题。一开始没换,重做CPU,做完CPU刷机报错。 后来把上盖换掉直接进系统,下边是做CPU的一些图还有修复图片。

图1 iphone6p刷机报错4005故障维修

  做好的CPU:

图2 iphone6p刷机报错4005故障维修

  焊好的板子:

图3 iphone6p刷机报错4005故障维修

  测试图:

图4 iphone6p刷机报错4005故障维修

图5 iphone6p刷机报错4005故障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电脑维修公众号:weixiuhao123 迅维网公众号: xinxunwei

网友:
楼主手工好,学习了

网友:
厉害啊 cpu做的是真不牛逼

网友:
感谢这么好的维修资料,给你的技术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在这里快速回复#

请不要灌水好吗

网友:
来膜拜大神 手工真好

网友:
修手机的 都是手工大神!

网友:
cpu上盖 可以随便换吗 不带程序 下面的 cpu不能随便换吧

网友:
用风枪吹的么还是用焊台

网友:
刷机第一个等待报错4005, 不是CPU吗,怎么变上盖了

网友:
我去,我的6P是进水的,也是开机电流定70mA,难道和楼主的是一个故障.

网友:
我的要不也发给你修算了,问题和你的一样开机定70MA。。..

网友:
cpu干得好,还有什么难事儿吗

网友:
CPU干成这样   手机方面以无压力了

网友:
请教一下怎么拆CPU不掉皮?

网友:
技术牛B!欣赏

网友:
换上盖还有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