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3 不加电

楼主(2016-09-03):
求助 L-IG41M3  不加电,  开关上有5V   BIOS 8脚 有5V  cmos复位 没有3.3V   求助各位 有没有修过

网友:
CMOS复位?就是RTCRST啊,那你看下跳线帽还有RTCRST是不是电容拉低了。

网友:
这板子干南桥的路

网友:
看下RTC电路  是不是有短路  或断线

网友:
联想的主板要能开机……COMS才会有电压出来………。可参考精英G41的图纸……测开机条件满足不??

网友:
跟BIOS什么关系 ····

网友:
开关到IO  断线了。。。这种联想主板修多了。。。飞线就OK 。。对图纸查查吧。。很简单。。

网友:
测量南桥阻值低   感觉像是南桥的 问题

网友:
拆机换了南桥  有两个USB口不管 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发了 新南桥 换上 终于好了

网友:
这种板子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我的一样的问题    不想换南桥啊

网友:
声卡 网卡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看看IO的 rsmrs正常不

网友:
rsmrst 少打了一个t不好意思

网友:
拔掉CPU供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