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不定时掉电 求助

楼主(2016-09-03):
联想s410不定时掉电 有时候不触发 或者触发不完成!
不定时掉电

网友:
温度呢,温度检测电路,过流保护都查过么

网友:
我手头有一片加电到0.38掉回0.34不动的,下来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楼主检查温度芯片试试

网友:
你这个说的太简单了 也没有测量 检测吗

网友(2017-04-17):
查开机电路

网友:
得具体查电路

网友:
我手上有一片,多开两次都亮了

网友:
先排除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