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8 上电0.6不显

楼主(2016-09-03):
1.接上可调电源 开机到0.6 没跳变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2.拆机看是HM55芯片组 测量各大供电 测CPU供电没有 内存供电 还有1.1V都已经出来了 再往前追发现PL10电感没电 测对地值正常 看图纸是1.05V供电
3.示波器打了下上管G级的波形 发现没波 测量芯片条件1脚开启3.3V 14脚也有电 再就是第4脚 测量是2.几V 外部进来是5V 当时还以为是芯片内部分压了

4.假想以为芯片条件正常 于是加焊芯片 结果还是一样 后来又看了下这个V5FILT 找到芯片内部框图 发现就是5V 进入一个比较器 应该是芯片检测电压最低是3.9V吧

5.芯片4脚是+5VALW经过一个300欧电阻 和一个滤波电容进入芯片 测量电阻阻值正常 烙铁推掉旁边的小电容 再次上电 发现电流上去了

6.接上屏 亮机 本以为就此完事 结果测试发现 开机一会儿就掉电 真是一波平了又起了一波啊 继续修
7.开机掉电 摸显卡附近发烫 再往上摸 摸到一个管子烫的不行 看图纸是USB供电转换的一个管子 测量输出对地了

8.于是烧机 烧半天 没有发烫的地方 仔细一看 USB接口针搭到一起了 USB接口坏  换掉USB接口 测试不再掉电了

网友A:
维修最主要是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最主要是细心

没错 做任何事都一样

网友:
是短路吗??

网友:
每天看一些维修的贴学习学习!!!!!!!!

网友:
昂 USB供电对地短路了

网友:
是短路吗?

网友:
V5FILT看电阻才300R 应是5V才对

网友B:
查的的确挺仔细  V5FILT  我有时候都不查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的的确挺仔细  V5FILT  我有时候都不查唉

供电你都不查吗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C:
USB短路没把桥搞坏,很幸运

网友:
每天看一些维修的贴学习学习

网友D:
4脚就是供电吧?楼主修好后测量是多少V的?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  USB接口这东西拆机之前就应该仔细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短路没把桥搞坏,很幸运

供电短 又不是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4脚就是供电吧?楼主修好后测量是多少V的?

         USB供电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