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开关的电压为何会是17V?

楼主(2016-09-03):
3v的上啦,怎么看,怎么是3V啊。实际上量接口第二脚。确实17V。。。。为何啊。

网友:
我手头有一片加电到0.38掉回0.34不动的,下来试试

网友:
看下联想的点火回路

网友:
是不是2修机呀

网友:
点火回路 的51on来的啊

网友:
是不是仁宝代工的啊。。要是的话正常

网友:
你看下EC_ON有没有电压,从这个点突破

网友:
不知道哦,等高手解答

网友:
看来你对仁宝的点火回路很陌生,找下帖子看下吧

网友:
仁宝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