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弹式维修必用工具

楼主(2016-09-03):
导弹式维修必用工具

水水水淼 -2 不如买个手电钻实用

网友:
手电电机是不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这个工具好啊,拆坏螺丝,修壳子,改工具,用处太多了

网友:
楼主自己做的吗?有空能发个教程不?还是网上买的?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突破天际的转头=-=

网友:
功能强大 还可以跑线路

网友:
这是从哪里拆下来的吗

网友:
楼主的用何电源?............

网友:
用手电钻不更加方便?

网友:
小白表示没看懂

网友:
真厉害自己动手

网友:
吓我一跳还以为震动BANG 你们懂得

网友:
打磨的吧

网友:
我才真是无语了!一个维修人材,这什么东西都看不出来,除了修地球的人不用,那一修电器的人不用。用起是何等的方便,悲唉真是悲唉!!!!!!!

网友A:
775电机,外壳用的是PVC管。嗯。在电机轴上加一个黄铜作为转接锥度头,就可以直接用普通钻夹头了。有个小问题。电机端面不应该暴露出来。那样灰尘会进去影响使用寿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75电机,外壳用的是PVC管。嗯。在电机轴上加一个黄铜作为转接锥度头,就可以直接用普通钻夹头了。有个小问 ...

这就对了,你在行,你看有的人看都看不明白。不能封,扇热很重要,因我有时要用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对了,你在行,你看有的人看都看不明白。不能封,扇热很重要,因我有时要用很长时间。

我钳工和强弱电都有学习和制作的。

网友:
小钻夹不错看起来挺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