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M1D3M主板usb全不能用

楼主(2016-09-03):
经过测量U13损坏           通病一粒

网友:
无图无真相,最好上传图片说明

网友:
我刚才碰到一片联想这种型号的主板,故障也是所有的前置和后置的USB都没有供电,也是U13坏,拆了OK,是通病哦,谢谢楼主

网友A:
是静电保护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静电保护的吗

没有上传图片,判断不了

网友B:
U13在哪呢,没有找到,这个型号 的主板不是上拉电阻引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U13在哪呢,没有找到,这个型号 的主板不是上拉电阻引起的吗,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yes&kw=CFM1D3M这里有图纸,你看一下图找

网友:
u31什么芯片啊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yes&kw=CFM1D3M这里有图纸,你看一下图找

网友(2017-05-05):
你发个图片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