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hone5 屏幕如图,可能哪里原因

楼主(2016-09-03):
(图片)

网友A:
屏幕本身或者屏幕的I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本身或者屏幕的IC坏了

谢谢,希望不是主板就好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屏幕坏了,你可以先找一个屏幕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先代换看看 不行再动ic

网友:
找个测试屏  试一下

网友:
屏幕换过了没有 啊

网友B:
就显示下面一条白条  其它地方都是黑屏是吧   没有测试屏吗

网友:
应该是触摸IC

网友:
统一回复一下,谢谢大家的跟帖,只要跟主板没关,我准备发一个屏幕总成回来换下,因不是专修苹果,所以没的备件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显示下面一条白条  其它地方都是黑屏是吧   没有测试屏吗

是的,除了图片上的白块,其他地方黑的,没测屏东西,所以测不了

网友:
更换屏幕总成后ok

网友:
苹果5的屏幕也不贵
但是换必须换原装的
我前几天换了个代工的
今天就返回来了

网友:
多半是主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