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15不跑码,无CPU桥供电

楼主(2016-09-03):
拿到一块MS-7715 不跑码,测无CPU供电,桥供电。内存供电正常。按序先修CPU供电。先看EN。

测EN为0V。看电路图,查找VCORE_EN#
测VCORE_EN#为高电平,再看Q113的2脚VCC_DDR1.5V正常,5脚VDDA_25只有0.3V左右,不正常。

再看VDD_25由VCC3直接转换过来,考虑到电压有0.3V。直接拆掉Q113。再测量Q113的5脚位置,有2.5V。确定是Q113坏。在V星的料板找到CPU位置的同样的芯片,看不清型号,直接吹上去。
直接跑码亮机。运气不错!
MS-7715 v11.pdf

MS-7715 v11.pdf

网友:
牛人  借鉴学习下嘿嘿

网友A:
换做是我,直接拆q4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做是我,直接拆q4先

VCOER_EN#都有高电平了,你拆Q4干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COER_EN#都有高电平了,你拆Q4干嘛

要求vcore-en#是低电平才算正常的,看第一个图,如果vcore-en#是高电平,那电源管理的en就会被Q4拉低,饼个说过,带#号的信号大多都是低电平有效的,看看咯

网友:
2.5V这个电压  出故障率 还是挺高的

网友:
楼主很细心   值得学习啊 维修就是要有楼主这种精神才能做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多发些好帖子,给你加2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求vcore-en#是低电平才算正常的,看第一个图,如果vcore-en#是高电平,那电源管理的en就会被Q4拉低,饼 ...

是啊,那你拆Q4干嘛呢,强行不受时序控制,一直为高?要找出源头才是维修之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那你拆Q4干嘛呢,强行不受时序控制,一直为高?要找出源头才是维修之本

呵呵,不开电脑店,自用随意拉,能亮就好,如果是客户的。那确实得严谨一点来

网友:
不错,严格按时序修 机

网友:
这板子没图怎么修?提供个思路撒

网友:
还有图纸啊那还是有待研究的啊

网友:
简洁明了可惜分少不然多加点

网友:
清晰明了  不错 值得加分

网友:
只要按照时序走,思路就清晰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