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帮忙看看这个显示器是不是屏问题

楼主(2016-09-03):
开机黑底白字变这样。还有竖线,是屏问题吗,谁遇到过。想点屏试下又不想拆了。

网友:
这可以不好玩哦  也没有人愿意帮你  这么懒 不想拆  那就没有劲了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 也有可能是 屏线
的问题哦

网友:
要拆开才知倒呀

网友:
屏的可能大 但是也要测试啊

网友:
先插插屏线再说

网友:
你用通用板来试一下屏就清楚了

网友:
看这个故障屏的故障率最大

网友A:
拆都不想拆  还修啥   既然这么懒  我直接告诉人我 屏坏了  你就不用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都不想拆  还修啥   既然这么懒  我直接告诉人我 屏坏了  你就不用拆了

如果大家百分百都说屏坏了,就不用拆了,如果有人说要拆要点,就说明不是百分百屏坏,再拆不迟。
实事上,这个的确不是屏问题。

网友:
屏坏了 直接扔掉 楼主可能是希望看到这样的答案

网友:
这是屏哦,首先从先来看,是的

网友:
很可能是啊

网友:
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楼主,你真逗,是要大家帮你猜吗?那我猜屏坏好了,你就更不用拆了

网友:
拆开屏线洗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屏的问题,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大家百分百都说屏坏了,就不用拆了,如果有人说要拆要点,就说明不是百分百屏坏,再拆不迟。
实事上 ...

没人会跟你说百分百坏了   换谁都要拆开 简单弄一下的

网友:
楼主,还是建议你拆吧,没有比自己动手更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