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285显卡花屏 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6-09-03):
这个卡看起来还可以 高手看看 是不是 直接做GPU

网友:
先吹下芯片看看

网友A:
钱多啊,电老虎也用,一张顶三张450的功率了,性能也不咋地

网友:
下午吹吹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钱多啊,电老虎也用,一张顶三张450的功率了,性能也不咋地

这个电老虎 我知道 我的电源还是给力的

网友:
想都不需要想直接BGA再说!

网友:
一般都是用风枪加热试下的

网友:
我怎么觉得像是显存呢    期待楼主结果

网友B:
请教BGA和显存同样花屏如何区分。

网友:
这种就是初代的核弹,热到爆炸!加焊了也用不住...

网友:
看样子是GPU的锅,先热风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BGA和显存同样花屏如何区分。

图像全花的基本是芯片的问题  图像能县但部分花基本是显存

网友:
我猜显存几率大些··

网友:
芯片加焊试下先

网友:
雪花多 GPU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加焊试试

网友:
这个基本都是主芯片问题,关键是加好了也用不住。可以考虑改水冷

网友:
感觉是显存的问题多,吹核心不一定能好

网友:
先预热下核心看看

网友:
这是显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