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40一体机 有时候花屏(有重影) 谁遇见过

楼主(2016-09-03):
联想C440一体机  有时候花屏(有重影)屏 屏线都换过了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谁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这么说 显卡可能性最大咯

网友:
加焊下先试试

网友:
有没有显卡的
有显卡就焊一下试试

网友:
屏接口跳线  你看看对不对

网友:
外接试试。有屏的话,换个屏试试,一步步排除,不要一遇到问题直接干显卡,确定显卡再干

网友:
看看显卡的二级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