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A420p大短案例

楼主(2016-09-03):
机型:神州优雅A420p
板号:E450
故障:大短路

1.      拿到机器先确认故障,上点4.6A大电流,大短路,立马断电
→拆机,可调电流表电压调到3v,烧机
此时电流居然才0.10A,有点懵,看来电压不够烧不出来

2.      加大可调电流表电压,调到8v时电流4A了
手摸全板,居然一个330电容处发烫,取下来,万用表量果然短路

3.      再在公共点打对地阻值,还是短
继续烧机,电流又只有0.xA,那和之前一样,继续加大电压
加到12v的时候电流又可以上到4A
手摸全板,又是一颗330,两个330挨得很近

4.      既然两个330都挂了,估计该路上下管肯定也是不保了
→内存供电电路上下管拆下来一量果然也短路
把两个330,一组N沟道上下管,一个P沟道隔离管全换掉,此时公共点阻值正常了

5.      全板打阻值感觉正常就上U上内存,上电触发
电流到0.14A停,依时序量得无内存供电
追查,一来就查到内存供电芯片的VIN脚不正常,才0.79V

6.      由电路图分析,因为滤波电容C185没装,所以要么电阻坏要么芯片坏
先换电阻,没用,再换芯片
芯片换好时没急着上电,先检查,没虚焊没连锡,再打各脚位阻值,从1脚开始,直到打到VOUT脚时不正常,对地为0

7.      拆掉芯片打值还是0,想想换的330上下管以及P管都是量过才换上去的,怎么回事?
干脆全拆掉再确认一遍是不是换了短路的元件上去,结果依旧短
当时感觉好奇怪,换件量过,都是好的,PWM芯片换好也没上电所以不可能烧出人为故障
最后发现是CPU!拆掉CPU 又都正常了,而之前换完那些好的元件上去也是没有装CPU的所以当时测量时没有短路,装上CPU短路的地方就有好几处如图

8.      问老板要到了一个测试的U,一个能跑马但不能亮机的U
U测量全板供电都有且没有过压欠压,确定板子没问题了,此时再上了一个好U(这样的话就很保险,不会意外损失一个好的U,老板配件很齐全,666
上电,电流跳变正常但是没亮机

9.      这种情况很常见了,基本都是擦内存
但是取下这条内存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是热的,不正常,估计内存也挂了
原机内存擦过果然没用,上一条好内存,亮机了

10.  最后附上所有坏件。其实还好,桥没挂,U也不是板载的,工程量不大

网友:
分析的不错内存供电短路内存肯定挂了!

网友:
看来这机子有这个通病啊 我也遇到过一台

网友:
这样也可以,烧鸡大法的最高境界

网友:
这个机器修好了,成本挺高啊。恭喜楼主

网友:
修这机器成本太高了,划得来不

网友:
楼主收了多少钱  橙灰棕吗

网友:
经验很重要吧,呵呵,ipnub

网友:
烧了这么多,客户还会愿意修没

网友:
神州的机器太差了

网友:
分析不错,不过坏的太多了,伤不起。

网友:
刚修到这台机比你幸运,只烧了个电容!

网友:
其实这个应该先打阻值判断问题的,应为上下管烧了,你烧鸡后面的也会受影响的

网友A:
内存供电短路 拆CPU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短路 拆CPU正常???

是的。你没有看错,我也没写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短路 拆CPU正常???

这是HM65的芯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