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03A 可以使用RT8120A替换

楼主(2016-09-03):
EM 5303A    显卡8脚芯片亲测用RT8120A  成功代换

网友A:
这两个型号  能代换  要是我还真是不敢想到一块去

网友:
真没想到可以代换…………一般RT210a都有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型号  能代换  要是我还真是不敢想到一块去

其实就是 显存供电 的PWM芯片

网友(2016-11-20):
不错是可以用!!!今天我也有一张750的显卡也是EM5303A坏了,没有该芯片换。亲测我用的是RT8120B换好了。

网友:
刚好需要用到

网友:
这个可以吗? 一直没试过 无语

网友:
铭鑫GT630 显存供电5303A 我换RT8120A可以亮机但是运行起来 发热求解释

网友:
进系统装驱动冲起蓝屏了

网友:
5303A的还真没有见到过,RT8120A的就见好多了且不能用RT81确20D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