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K47A用网络看电影自动关机!

楼主(2016-09-03):
用WIFI和直插网线都一样,看网络电影几分钟就会自动关机!但是看本地视频就正常不会关机!重装过系统不行,什么情况,谢谢!
WiFi

网友A:
内存坏了吧
睡觉掉下床
换过了,不行!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坏了吧
换过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