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69不充电

楼主(2016-09-03):
如题苹果A1369板号是820-3023-A 不充电 把电源小板上面的连接线拆了在装就能冲 冲一会就不行了 反复这样都能充 不能充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不亮 显示不在充电 WIN7下显示电源已经接通未充电 电池适配器都换过还是不充电  求解

网友A:
电池隔离管 充电芯片 查条件 条件满足 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隔离管 充电芯片 查条件 条件满足 换吧

好了 适配器接入的地方太脏了 擦干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