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路都没短路了,但是接上CPU就短路啊

楼主(2016-09-03):
CPU供电电路都没短路了,但是接上CPU就短路啊,这啥子情况

网友A:
是不是CPU问题了,或者是有阻还是直接导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PU问题了,或者是有阻还是直接导通了、

CPU没问题,电阻我测两端没接地啊

网友:
这本身阻值就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没问题,电阻我测两端没接地啊

接上处理器后,有几组是对地很小的

网友:
上管有短路,你接上去之后就短路了

网友:
CPU坏了吧不怕烧CPU A

网友:
你怎么判断  装上CPU就短路的  测阻值?

网友:
什么型号主板……。如果是ASUS AMD的主板要考虑 一个小五角芯片的2.5V供电……

网友:
完全不知道楼主再说什么·

网友:
我测了好板,发现只要一接CPU对地阻止都会变得很小,所以应该是电路中有短路的零件,但是怎么测都测不到,而且没有电路图,两眼黑啊

网友:
装P4 不装CPU还是短?  拔开P4还短不

网友:
有阻是正常的,就怕直接对地了,我前两天修好的板子,装上U还有小到2-3欧的,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