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15 v2.0 所有usb口都不能用,偶尔可以下

楼主(2016-09-03):
客户送来台机,说是usb口都不能用,但是偶尔能用下。简单测试发现usb5v没有供电引起,查电路图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E0OTg0NnxhNzMzZDI0MTQ1YTdiZDRkMWU5OWQ1ZjNjODg1ODNkN3wxNzc3MzcwNjQ1&request=yes&_f=.png

发现usb5v供电芯片4脚en没有输出。usb供电芯片4pin 来自 ec46pin 测试输出0v偶尔0.81v ,查电路图为止发现是usb供电芯片4pin高电平符合条件,拆掉 Q49   r308 后 直接借用pci 3.3V作为高电频信号上啦 修复

网友A:
上次直接把5V电压拉过去 好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直接把5V电压拉过去 好像就可以了

走拉不好,没保护

网友B:
加分鼓励发贴      不管借哪个电压  能修好就行   维修就是千变万化的不是

网友:
维修就是帮助客户捉急啊 看别人在一旁焦急等待,只要在可控范围之内经过周密测试 早搞定客户认可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分鼓励发贴      不管借哪个电压  能修好就行   维修就是千变万化的不是

谢谢 支持 每天我们也修好很多 还要感谢论坛

网友:
直接拉个5V过去

网友:
V星的小八脚芯片用久了,很容易坏

网友:
V星帮联想代工的主板也是这个问题  遇到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