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线等,华硕显示器抖的厉害

楼主(2016-09-03):
一款华硕显示器,型号是VW193DR,显示的时候抖的厉害,大神看图

我就想知道,这个问题是逻辑板的故障,还是驱动板的故障,或者是屏的问题,谢谢,大神,求教了,急,在线等

网友:
手机拍的是固定的,其实接电脑上下,抖的厉害,不知道什么问题,从下往上跑的感觉,抖

网友:
感觉是屏或者逻辑版

网友:
像屏线的问题

网友:
不接信号线  的事后都不抖   如果抖得话屏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看这图片   个人觉得是 屏坏了

网友:
一个个排除被,从简单的屏线,再到驱动板,最后逻辑板

网友:
应该是屏幕坏了

网友:
这好像是屏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的,你可以用通用板点下屏试下

网友:
百分百坏屏

网友:
接个通用的驱动板  还抖  那就是屏或逻辑板了

网友:
用通用板点亮还抖动的话就是屏坏了。

网友:
重置一下,没有改变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屏挂了吧

网友:
有时信号线也会有此问题

网友:
排除下屏线和驱动板

网友:
这样的没救了

网友:
恩,我估计也是屏的可能性比较大,就没修了,直接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你到底是怎么做生意的,生意都让你放跑了……,配点屏器,灯管测试仪啊。一来生意就来猜,猜得中,有信心就去开彩票室,呵呵。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我有一片三星的就这样,换驱动板也一样

网友:
屏幕完蛋了,看过很多这种了。

网友:
去掉信号,看屏幕还抖不抖,抖得话屏坏,不抖的话屏线,驱动板,逻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