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411

楼主(2016-09-03):
今天遇到一台RV411待机高但是能触发  但是进系统死机    大电容换过也是一样  现在没有图纸

网友:
CPU 是P6100 的   有谁给个图纸

网友:
我在修这个机器,这个机器的话有图纸的,你看下CPU供电是不是待机就有电压,换下上管看下

网友:
板号是什么    找图纸  请提供板号   不要机器型号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用电池就好的,我也正在修一台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