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5470不开机

楼主(2016-09-03):
我的DELL VOSTRO 5470 5V和3V电压正常,就是开机没有任何反应不是知道是什么问题。,求解决
不开机

网友:
查查触发条件

网友:
兄弟修好了么 我 的 也是BIOS 刷了 也是一样 U也假焊 了

网友:
正在找这个,谢谢啦

网友:
没有好。等结果

网友:
是不是 U坏了哦

网友:
现在还没有解决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先试试是不是开关问题,用镊子刮的话在主板键盘排线第29脚

网友:
这个机子CPU容易坏

网友:
查查南桥 ec工作条件

网友:
实在不行 就换板

网友(2016-10-14):
是CPU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