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 L2262WA 驱动板程序芯片代换PM25LV020代换25L2026和遇到过的问题

楼主(2016-09-03):
前几天接了一台联想显示器
主控是TSUMU58PWHL-LF-1  25L2026D
板号715G4567-M0C-000-004C屏号M215H3-LA1
故障 用一段时间黑屏指示灯是亮的 有时候可以用很长时间,然后就黑屏了。开关都关失灵,重新拔插电源后,开机又是亮的打过一会又反复 大家都说是程序问题(通病了)下载程序后用我的编程器刷不了25L2026这个芯片 后来查查资料从料板上拆了几个类似的 其中用这个 PM25LV020实验成功 和大家分享下另外这个这个显示器还遇到过led的升压板坏 和1.8v  还有雷击一起的6角小芯片和三极管  稳压二极管坏 引起的无信号输入 和偏色等等。。。。。。 希望大家能用得上 另外这台显示器大家都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希望能一起分享下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联想L2262wA(板号715G4567-MOC-000-004C)TSUMU58PWHL-LF-1.rar

我下载的是这个程序

网友:
这两个芯片本身就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
我昨天接修一个这东西,编程器死活写不进,报错,翻遍了没找到芯片,你这种我也没找到。遗憾中

网友:
只要容量正常的话就可以通用的

网友:
这个显示器  的问题还真不少啊

网友:
容量一样一般都可以代换

网友:
呵呵,也是一种想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