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和测量时钟IC的PG是谁提供的】

楼主(2016-09-03):
怎么判断和测量时钟IC的PG是CPU提供还是南桥提供,怎么测量,,维修小白求助,各位大侠不要笑话

网友A:
电路图或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或跑线,,,,

厉害,厉害

网友B:
一般是 VRM  和  SB  或VCC3

网友:
一般都是CPU的PG提供的吧      不过我都是看图纸

网友:
这个得看图纸 有3V直接上拉的 有总线供电上拉的 有CPU的PG上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 VRM  和  SB  或VCC3

还有SB给的?  可以问下是什么信号或者供电吗?

网友:
谢谢大家、还是不太明白、继续努力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