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tk 加电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6-09-03):
华硕k43tk 加电无显,amd芯片组 cpu A6-3400,南桥218-0755042,显卡216-0833000。上电测试各个电压都正常,电流到1.0a 静止不动,应该是不跑码,用示波器测ec LPC-AD0信号,无波形一条直线。凭经验amd 的无非就是加焊桥和刷bios,先刷bios,结果一样,加焊显卡故障依旧。那最后就剩南桥了,因为南桥坏的少开始没怀疑,手头又没这款cpu,抱着试试的态度加焊南桥 ,再次测试电流上去了有波动, 测波形有跳变接屏ok 亮机

网友:
有波就是了呀.

网友:
安泰信垃圾玩意儿

网友:
AMD南桥温度高啊

网友:
这南桥坏的少啊

网友:
BIOS,显卡,桥,亮机

网友:
这机子南桥坏的少,呵呵。

网友:
你的示波器测波形也没用上吗,你还靠经验修的,冒险加焊南桥,不过你还是修好了,鼓励一下

网友:
要换,会翻修

网友:
有波不一定好,会看波才好

网友:
示波器用的好,就是了。

网友:
大师能分享一下示波器的使用吗?

网友:
这是三板斧咯

网友:
南桥坏的多  特别是H61

网友:
AMD的机器不是北桥就是显卡,坏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