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3C不跑码求图纸

楼主(2016-09-03):
昂达G43C不跑码求图纸:ONDA G43C VER:1.00  测BIOS PIN 5 2.2V 不太正常,求解!求图!

网友A:
国产板子的图纸少之又少  一般找芯片相近的参考查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板子的图纸少之又少  一般找芯片相近的参考查一下吧

谢了!已找其它图纸参考了!

网友:
主板的图纸  除了一线品牌的  其它牌子 几乎找不到的

网友:
  应该有的,谁有呢,提供一下啊

网友B:
昂达的主板一般很难找到图纸………。不跑码只能按时序来修……。供电--时钟--复位---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昂达的主板一般很难找到图纸………。不跑码只能按时序来修……。供电--时钟--复位---BIOS...

供电没量出异常,时钟也有产生,复位也OK,BIOS 刷过,能刷说明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