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2250W LED

楼主(2016-09-03):
通电显示灰屏 屏供电5V 没图像 是不是资料问题 有大神给一个
资料

网友:
也要先排出屏故障问题,,,

网友:
什么牌子的也不说一下 咋给你程序

网友:
液晶里程序故障坏的情况很少,修液晶先从电路查起,电路检查无毛病,才去怀疑程序,

网友:
可能是程序,也可能是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