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6-09-03):
联想y400 不加电拆机测无3.3v 5v pu4 无19v供电,查是pq38 电压无过来。pq38 4脚为高电平,正常低电平pq38才导通,4脚要为低电平 PACIN 这个信号的有,PACIN有BQ24737_VDD,发出,查BQ24737工作条件,20脚VCC无电压 原来是该脚10电阻坏了,更换后ok。

网友:
不错.分析到位

网友:
我也在修一台不触发的Y400主板,不过我这个有待机,不触发。现在艰难攻克中。。。。

网友:
是没供电是么啊

网友:
楼主高手啊  分析好透彻哦

网友:
思路很好,赞一个

网友:
这个10欧的电阻经常有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隔离问题还算好修

网友:
1225这边老出问题

网友:
大神呀图纸教我看下了,怎么看呀?

网友:
这种故障好修的

网友:
主供电问题,应该算好搞定的!

网友:
修机子不容易啊

网友:
现在真心不好修

网友:
无主供电,恭喜楼主秒杀

网友:
思路不错  顺藤摸瓜

网友:
没供电么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分析到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