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显示器闪屏然后不知道怎么就好了

楼主(2016-09-03):
今天收了个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黑 然后拆开 插上电听见痴痴的电流声 几下再开显示器 亮了 不黑了  请问大神们这还需要修么  不修的话会不会用用一段时间又黑了啊 本人小白求指教啊

网友A:
有时间的话拆开检查下,有声音看电源接头接触不好,或者电容怀孕。

网友:
必须加悍高压部分和电源部分,不然还会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间的话拆开检查下,有声音看电源接头接触不好,或者电容怀孕。

恩恩 已经拆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头那里打火了。看下有无虚焊

网友:
既然收过来的  那就长时间测试  看还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还是多测测吧

网友:
开着吧,看多长时间会黑,等彻底黑了再修

网友:
又黑了 然后我换了 高压条不知道是不是高压条的质量问题 换上去是亮了 但屏幕一直在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