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CD3主板不跑马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6-09-03):
今天上午有个客户来装新机子,说家里还有台老机子不亮
叫客户拿过来修,修好还能给儿子玩游戏

【这图世之前留下】问题是开始不跑马,是内存没电压
电压修出来跑马问题修好
之后测试发现集成显卡有问题,
时亮时不亮的症状!!!!!!!插上独立显卡怎么测试都可以亮所以问题直接锁定集成电路
看到后面那两个6脚芯片不知道叫什么【个人称这芯片、光线芯片】
拆掉看看能亮不,因为这芯片跟显示器驱动板VGA后面拿6脚芯片是一样的
所以拆掉 发现还是一样,

【之前留下相册】
最后只能按照跑线来看问题
根据集成显卡的线路来跑。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北桥】
不换北桥只能插独立显卡,客户不要独立显卡,我们也只能修
最后决定上BGA去掉北桥,换一个。120块客户也答应,反正比独立显卡便宜
经过半个小时的换北桥
再测试问题不会再出现相等症状修好了我直接进系统测试等客户的新机子装好再一起拿走。
我自己也要出去。等回来机子被拿回去了我都不知道怎么个状况就被客户一声不吭的拿回去了,。看单子钱也结了
算是修好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坏导致内存供电也坏,LZ辛苦了,

网友:
这个6脚芯片推测是起到防静电作用

网友:
搞个北桥很费劲啊。。大神就是不一样的

网友:
请教大神,今天也修过这个型号的……版本是7.0蓝色的……故障是跑D0复位灯闪……一直重复…………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
哎呀,这帖的内容没怎么细究,形式外观还是不错。

网友:
换北桥,这成本划得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