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II0不能正常关机

楼主(2016-09-03):
DELL 5II0不能正常关机,桌面关机后,屏黑了,但风扇,灯都在工作,怎么修这个东西

网友:
加焊南桥试一哈   修到过内是过的

网友:
南桥  问题   查查

网友:
还是。先刷个bios吧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  先代换再动芯片

网友:
以前遇到过 BIOS 问题。你先刷一下

网友:
显卡工作了没

网友:
刷下BIOS啊先,我都刷好了好几个了,也是关机屏幕黑了,指示灯什么的还在亮着,下个BIOS整进去就好了

网友:
先刷BIOS,不行考虑换EC。上个月有碰到一个·换EC好了。

网友:
DELL这款 BIOS虽然坏很少 但这种情况还是刷个试试

网友:
进PE能正常关机,啊

网友:
win8  win10 的话把快速启动关掉

网友:
装个系统先排查下

网友:
南桥  问题   试试

网友:
BIOS  南桥都搞了,好了

网友:
换桥必须换bios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