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集中供电电源,求LT1501这是个什么电源管理芯片,谁认识这芯片

楼主(2016-09-03):
客户被雷击坏两监控集中供电电源,发现两个电源的电源管理芯片都挂了,但百度上竟然找不到该芯片资料
上面写着LT 1501      LSK1683,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

该芯片驱动场管K10A60D,芯片第八脚串联两个680K电阻,应该是启动脚,该脚对地阻值短路,电阻正常,后端反馈部分TL431炸飞了,其它元件正常

网友:
求芯片针脚定义

网友:
LT1501CS8-3.3中文资料 参考一下这个,我没有下载券,下不了,不能给你了,你参考一下,应该是人pfc芯片,你可以把电源正反面拍个全图发过来,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祝你早日修好。 lt1501 介绍 引脚 结构图 引脚功能。好了请到这里吧,虽然是英文的,但能免强地看懂。楼主参考一下吧。

网友:
这个一般不好找

网友A:
楼主就拍了一小块,也不知那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是驱动关管管用的,是厚膜芯片,还是pfc芯片,只有把图拍全了,看一下电源的整体结构才能知道功能,根据功能再去找类似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就拍了一小块,也不知那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是驱动关管管用的,是厚膜芯片,还是pfc芯片,只有把图拍 ...

驱动场管K10A60D,启动脚对地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驱动场管K10A60D,启动脚对地短路

K10A60D是变压器的开关管吗?总共几个管?最好拍个全图让大家分析一下,我发现这里的高手非常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10A60D是变压器的开关管吗?总共几个管?最好拍个全图让大家分析一下,我发现这里的高手非常多。

是变压器的开关管,还有一个双二极管整流,后端有一个TL431稳压管,没其它三极管了,重新编辑了下,图片己上传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是变压器的开关管,还有一个双二极管整流,后端有一个TL431稳压管,没其它三极管了,重新编辑了下,图片 ...

芯片第八脚串联两个680K电阻,应该是启动脚,该脚对地阻值短路,电阻正常。

网友:
由于手上没芯片,度娘也找不到代换芯片,突然想到修液晶电源的通用模块,装上试了下,正常输出电压,没接负载,不知道功率够不够

网友:
如果要改芯片,改用UC3842电源芯片,要怎么改动?各电阻阻值怎么计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芯片第八脚串联两个680K电阻,应该是启动脚,该脚对地阻值短路,电阻正常。

这个电源没有10A吧,最多6A,正在分析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没有10A吧,最多6A,正在分析中

突然想到修液晶电源的通用模块,装上试了下,正常输出电压,没接负载,不知道功率够不够。如果要改芯片,改用UC3842电源芯片,要怎么改动?各电阻阻值怎么计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突然想到修液晶电源的通用模块,装上试了下,正常输出电压,没接负载,不知道功率够不够。如果要改芯片, ...

这种电源改uc3842应该可以的,uc3842的资料比较多,可以网上找一下,驱动电流高达1a,驱动这个场效应管应该没有问题,比如 3脚的电压为1伏
要让电源输出功率为120w 假如效率为80%,算 p=p0/80% =150瓦
i=u/p ,这里有取300V, 即i=300/150=2A,
占空比按50%算 I in=I/0.5=4a.
限流电阻R =u/a=1/4=0.25欧,可以取0.3欧。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计算机2脚的电阻。
频率计算可以参考384Xa文档 一般 f=1.72/Rt*Ct

为了防止 384x烧坏可以在5 7脚并联一个18伏的稳压二极管。
其他的可以参考网上的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突然想到修液晶电源的通用模块,装上试了下,正常输出电压,没接负载,不知道功率够不够。如果要改芯片, ...

正常情况下这个电源应该不够10A吧6A还差不多,带3到4个网络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这个电源应该不够10A吧6A还差不多,带3到4个网络头

不一定喔,我试过能带五个头,经常装。上次装五个头,有二支至少有四十多米元,二支五米,一支十几米。都能正常带得动

网友C:
建议还是原型号代换吧   监控的电源是24小时开着的   改的不稳定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还是原型号代换吧   监控的电源是24小时开着的   改的不稳定就麻烦了

我也想找原型号芯片呀,可连万能的淘宝都没有,上哪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还是原型号代换吧   监控的电源是24小时开着的   改的不稳定就麻烦了

不建议给客户用修过的电源,坏电源自己没事了研究一下可以。监控电源一天24小时开着,万一把头烧了就麻烦了。

网友:
修机器,最头痛的就是找不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