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关于打印机共享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6-09-03):
一个办公室,有十多台电脑!一台打印机连接了一台主机共享了出来!有部分客户机能够搜索到并能安装驱动打印,有部分搜索不到,但是可以PING通主机。还有种故障就是,有些机器,关了机  第二天重新启动电脑,就显示为脱机了!各位大神,帮帮小弟呀!

网友(2016-10-20):
可能是主机上有360安全卫士或是防火墙之类的吧。应该是主机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