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IB75MX-Q7掉电维修

楼主(2016-09-03):
磐正IB75MX-Q7一触发就立刻掉电   过几秒能再次触发  只要装上CPU就这样  不装CPU就不会掉电 此版时序不怎么明白 没有图纸 跪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先看下电压是否都正常呢。按照正常时序来查

网友:
装上假负载  看下除CPU供电 前面的供电 都正常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电压是否都正常呢。按照正常时序来查

查不到  触发就掉了  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