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A7000不触发待机正常

楼主(2016-09-03):
现在手里有一款 联想 启天A7000 一体机 来时按开机键没法应 以为电源坏了 就拆开拔下电源主板接口 用可调电源 弄个夹子 夹个正负极 看到待机是0.02 正常 按开机键还是不加电 我放电啊 放电 还是不加电 就拆下主板 测试3V5V都有 首先我先刷一下BIOS 还是老样   现在正 怀疑南桥 想换一个 但是有点迟疑 希望有遇到A7000 不触发怎么决绝的给说一下:

网友:
希望给指点一下、

网友:
开机电压  满不满足

网友:
联想的要注意主板上电池是否满电,查工作条件吧

网友:
电源坏了吧

网友:
看下电源电压,南桥也爱坏

网友:
测下IO条件吧。看看满足不

网友:
RSMRST有没有3.3V,PWRBTN按开关的时候有没有高低高跳变。南桥时钟和rtc电路,如果都正常了,就直接加焊南桥吧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查待机条件,ec有没发给桥pwrbtn#

网友:
仔细查下待机信号……

网友:
测RTC电路

网友:
手头也有一台同故障,楼主有没有修好 分享一下

网友:
查工作条件吧

网友:
查一下IO和南桥条件再试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