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手机WIFI复位信号引致黑屏故障分析

楼主(2016-09-03):
苹果6手机WIFI复位信号引致黑屏故障分析

网友:
转载的 ? 还是自己维修案例

网友:
有自己验证过没

网友:
转载的要注明出处哦

网友:
这种问题真是奇葩啊,是不是进水啊

网友:
感谢这么好的维修资料

网友:
楼主,请教下,我有台5S摔的机器,板子没变形,摔的位置上端,后像头那里最严重,
当时,拿到机器时,显示正常,触摸完全没用,
我就加焊显示IC和触摸IC,使用正常,功能也完全正常,
都两个星期了,昨天晚上自动关机,然后难开机,充电,发热后开机了,但是锁屏后,屏幕不是完全黑屏,是那种灯光还开起的,显示画面关了的情况,,,再关机,又难开机,又充电一会按开机键就好了,锁屏屏幕灯光会关了,但是感觉总是慢一步,,有等了2个小时开机关机正常了。。。
大神帮我分析下,什么情况?

网友:
链接重启是什么 意思

网友:
楼主发的资料都这么牛

网友:
不知道你是远程学员还是实地,有这么好的功底

网友:
小周同学的资料相当多啊

网友:
绝杀绝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