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20灰屏问题

楼主(2016-09-03):
客户的b320开机滚动条过了灰屏,有时候能进去,进去使用正常,大部分时候灰屏,检查不出问题。看论坛说5930问题,花了还是依旧吧。单板测试过了,其他附件肯定没问题。求帮助

网友:
刷个BIOS 吧,记得以前刷过BIOS 好用的

网友:
刷个屏驱动的BIOS,上次遇到一个不显的就是刷板上的液晶BIOS好了

网友:
这东西应该是桥有问题把  换过蛮多

网友:
就是5930坏了,我找的料板同一位置拆的也是坏的,重新找一个 换上好了

网友:
。。。。坏原件好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