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50笔记本用电池开机暗屏,电流表开机正常

楼主(2016-09-03):
今天修了个三星RV450的机器,客户说不开机,我拿到手先把电池拿,再上电流表,触发可以开机啊,还能正常进系统,我关机连电池一起插上试一下,同时插电池跟电流表开机也是没有亮度,暗屏,拆机看了下也没有进水的地方,我先用电流表开机上电,再去量屏接口上的电压,屏的VIN有12V左右,还有3.3V,1.5V,现在是正常的,我再用电池开机去量,量到VIN只有2.5V左右,我就找了个12V多的电压拉了根线过去,再开机,完美的亮机了,此机正常修复了,写的不好,希望大家伙给加点分,谢谢

网友:
暗屏好修

网友:
暗屏相对而言大多数易修  不过有些暗屏不好修
比如苹果

网友:
屏暗的时候公共点是多少伏

网友:
是电池供电处断线了了么

网友:
我怎么遇不到这种好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