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C装系统死机,搞了好久

楼主(2016-09-03):
X550C装系统死机,装WIN8提示出了问题要重启,装WIN7呢,一启动就死,进PE也死,刷BIOS,加焊显卡,加焊南桥都没用,最后装个XP问题解决,但显卡驱动装不上,都是因为刷了BIOS,因为论坛上也有人说是刷了BIOS网卡驱动有问题的,我晕

网友:
懷疑獨顯損壞導致不能進系統

网友:
这种显卡加焊没用的,要直接换

网友:
楼主难道是刷了BIOS,网卡驱动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
独显有问题打不了驱动

网友:
刷个工厂BIOS就可以解决显卡驱动打不上的问题

网友:
要刷工厂版程序才行吧

网友:
还有这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