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不加电

楼主(2016-09-03):
联想B490(HM77)说明一下维修中忘了拍照片了真是遗憾呀
故障现象:不加电
             :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03,按触发开关无反映
维修过程:1.打开示波器(用惯了示波器,不会用万用表呀,没示波器不会干活呀)
                2.首先打全板各大电感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么 呵呵没短路OK下一步
                3.用示波器抓3V、5V电感后端,看有没有动作过(测量时动作过瞬间掉电了)
                4. 按照 开机电路查一下,先一步步来吧 (没有电位图找元件真的是有哭的心了,时间都浪费在满板子上找元件了)
                5.按照在迅维学习月饼老师上课讲的6/7系列开机电路条件(11+1个条件)
                VCCRTC:3.20V
               RTCRST#:3.20V
               SRTCRST#:3.20V
               RTCX1 :     波形正常
               INTVRMEN:3.05V
               DSWVRMEN:3V多
               VCCSUS3_3:3.36
               DPWROK:3V以上
               BATLOW#:正常
               RSMRST#:瞬间高
               PWRBTN# :有高低高跳动
             6.奇怪了怎么都正常,桥就是不发出SLP_S3#呢好奇怪呀  没有头绪呀 吃饭去,饿死了,回来接着研究吧
             7.做在工作台整理一下思路,条件都发出了,想到这里突然想到发出还要收到呀,EC是发出信号了 ,可是不保证EC到桥之间信号有没有问题呀,没准桥这面没有接收呢,没招接着 低头查电路图找元件吧!
             8.在查桥这面的RSMRST#真的没有接收到信号!无语呀,接着追查吧看看什么原因!最后查到这里了,截图看看

查到这里发现3V_5V_POK有点不对劲,用万用表打对地组织030,这个组织有点不太对呀,接着跑线吧,就到这里了(万用表就这时候比较好用,测测通断了,打打阻值了)拆掉待机芯片不在短了,直接换了,OK,亮机(在这里说一下,焊接QFN手工必须要好哦,要不然好芯片也变成坏芯片了,别成了主板杀手,在迅维3期实践时那真是要哭了,QFN考核了N次才过的,不能连锡、虚焊、堆锡、必须每个脚都是饱满的!必须要完美才能让过,要不然出去太丢人了,真是一点也不留情呀,出来了才知道老师们的良苦用心呀,好的维修师傅必须有好的焊工功底呀)

大家看看给些维修经验和快速判断方法   动动鼠标加分哦 加分不减少自己的积分的

网友A:
通俗的解释是,被调包了

卖家发出的苹果手机,送到买家手里时,被快递员哥哥换成了砖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俗的解释是,被调包了

卖家发出的苹果手机,送到买家手里时,被快递员哥哥换成了砖头

饼哥的评语是既幽默又有趣

网友:
现在都是用风枪吹得多,用烙铁焊,有时不小心还是容易连锡。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值得学习的维修思路

网友B:
回复也得下载几分吗

网友C:
我搞维修没有楼主这么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也得下载几分吗

回复应该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搞维修没有楼主这么细心、

都差不多  有些bu细心也不行呀,条件必须要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也得下载几分吗

遵守版规不要 故意灌水回复  否则会被扣分

网友:
偷龙转凤呵呵,觉得此电路有点多此一举

网友:
3 5v好信号 就是控制rsmrst的

网友:
桥的待机条件不满足啊!RSM没有复位。

网友:
是我的话 我真的会干PCH了  哎

网友:
楼主上面有个信号字母顺序有问题,不过思路很是清晰

网友:
学习了,楼主已经是大师了

网友:
真是高手,学习了 本人学习不精,这个得好好看看

网友:
联想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