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楼主(2016-09-03):
惠普显示器w1972a暗屏。求助

网友:
看你这个问题 就是 不好搞  没有一个条件给我们  我们怎么给你定位故障点呢

网友:
看下是背光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楼主是来刷分灌水的吧  图片也没有  你这个求助估计没得助

网友:
灯管老化,液晶显示器用的时间长了都会暗的。

网友(2016-10-29):
看看背光有没有?

网友:
液晶显示器暗屏一般是高压板问题或者是灯管老化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