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状态下电源发热什么情况

楼主(2016-09-03):
如题,桌上放着一块主板测试显卡用的,电源连着的,电通着没有开机,早上一摸电源,好热,这什么情况,是正常的吗换过一块主板,问题依旧,换过一个电源,还是发热,怪了。。。主板使用正常,电源也是
这。。。
难道两块主板的5vsb用电量过大?或者电源的220v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A:
待机副电源效率低,电源质量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副电源效率低,电源质量差

确实有可能,兄台思路不错,2个电源一个七盟,一个杂牌,改天用长城和全汉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可能,兄台思路不错,2个电源一个七盟,一个杂牌,改天用长城和全汉试试

换了品牌的  还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品牌的  还热吗

换了主板,换了电源,到是确实不发热。。

网友:
长城电源不错的

网友:
发热那个主板我修过的,可能我没有修好,我觉得肯定有问题,一会我再看看图纸,V星7696,fm1a75,之前cpu供电en不开启,我直接拆下拉mos,强行拉高的,可能那里有问题,我再查查

网友:
待机功耗大

网友:
待机功耗大吧

网友:
月饼说可以换人测试了

网友:
最终结果是主板待机异常么??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源

网友:
用质量好的电源试试

网友:
直接换个电源。

网友:
正常关机状态下电源不应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