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神州K650D不触发的维修

楼主(2016-09-03):
    早上一学生拿来一台神州K650D-i5 d2的机器,说是不开机,接机,按开关没反应。报好价,打发客户走,开始维修。
     接上外接电源0.04,按开关没反应。折机。先量电压,有3.3V,没有5V。测5V对地阻值正常。难道是这里的问题?先上迅维取取经,上网一搜,没看到有相似的解决办法。倒是有几位同仁都有这种故障:有3V没5V,也许这5V是开机后才有的吧。下了图纸,待机芯片UP6182(实测51125可代换),测UP6128第16脚VIN19V输入正常,8脚17脚3..5V正常,11脚待机3.3V正常,20脚5V没 有输出,按开关也没有反应(开关脚有19V电压,按开关EC33脚 有高低跳变).
     觉得还是先从这个5V下手,要出5V ,UP 6182第一脚为5V开启脚EN_5V,肯定不会出5V .EN_5V由pQ58控制,测PQ58的2脚 为高电平,那输出脚 6脚就应该是低。往前测,5脚3.3,高电平,不对呀,5脚高电平3脚应为低电平才对呀,拔掉电源再插上,5脚 为低电平,按下开关,变成高电平了。再测PQ58,3脚始终为高电平,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PQ58,MTDN7002ZHS3.就是一双场管。找个换上,再通电,电流一路小跪,终于亮了。

网友:
啊 好计谋啊 。。下次遇到就可以直接秒了 楼主辛苦了。。

网友:
发帖不易  加分鼓励  祝楼主生意好 身体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
思维清晰,检修快准狠

网友:
3/5V EN 的 复合芝麻官  残废一个,哈哈

网友:
好多人修这机器干了ec不行 使劲干桥  最后报废

网友:
这是最后写的总结,看似秒杀,过程还是查了不少资料的,几个芯片的时序、工作条件看了又看。整机没有时序,只能从芯片如手。

网友:
这样利索的故障  很好  现在最怕有时候可以 有时候不行的故障

网友A:
这个机器有图纸啊?

网友:
楼主研究的不错,好技术

网友:
楼主的技术分析确实挺牛的,看来是通病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有图纸啊?

有啊,是I7的,我看通用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个机器 不过是开机一分钟风扇狂转 然后过一分钟左右掉电

网友:
思路精晰。技术硬朗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手法高超赞一个

网友:
思路清晰修起来得心应手,不错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钱钱有到位了  巴适

网友:
会电路分析加有图纸确实修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