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昂达V975S使用途中断电

楼主(2016-09-03):
昂达V975S使用途中断电,求思路
注:主芯片发热量非常高。

网友A:
主芯片上面  原来有没有散热的东西   或者你拆开   在主芯片上面  放一个散热的东西 在运行  看还断不断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上面  原来有没有散热的东西   或者你拆开   在主芯片上面  放一个散热的东西 在运行  看还断不断电 ...

上面没有散热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