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0V不触发秒杀,有图有真像还有OK的BIOS

楼主(2016-09-03):
机器型号 华硕A450V
故障现象 按开关无反应,待机000
客户给人换键盘,换完后说打字打出来是乱码,又换回原来的键盘就不开机了。看来是人为的
拆出主板,测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现象,接上19V,裸板按开关无反应,量公共点有19V,再量开关无电压。量3.3 5V均无。芯片型号是UP1589Q
11脚10V,感觉不对。 1R0电阻一端10V 一端却19V 打电阻阻值无穷大,找个0欧姆电阻换上OK 顺便读下BIOS 华硕A450V I5独显 X450VC REV

网友A:
这个问题是个通病了,辛苦楼主的写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是个通病了,辛苦楼主的写的帖子

骗点分

网友:
就是那个电阻阻值变大了

网友:
通病哟,捡钱了,哈哈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个通病了,辛苦楼主

网友B:
不要说骗分
鼓励发帖  已经加分

网友:
待机芯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说骗分
鼓励发帖  已经加分

谢谢版主

网友: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网友:
是不是待机芯片

网友: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网友:
这是通病被

网友C:
万用表这箭头针楼主是自己DIY的?

网友:
听说有分我就来了……。

网友:
捡钱的机器啊。不过有有点位就是好

网友:
思路清晰修机就是简单,19v

网友:
小白路过 楼主威武

网友:
电阻烧了多少,

网友:
说出了3V5V肯定是待机芯片了

网友:
电阻烧了,这种机器希望多一点,看他们还敢吓拆。。

网友:
我想问 这种电阻那里找

网友D:
原来是通病  我说人为怎么找电阻

网友E:
虽然 我还是个菜鸟,,,,,,,,我还是很认真的跟你们学习,,,,,,,,,,,看着很简单,,为毛自己 修就很验难

网友F:
有没有图纸分享一下啊

网友G:
换机键盘就导致一个电阻阻值无穷大,这是通病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通病  我说人为怎么找电阻

我并不知道这是通病,很是惭愧,因为没有3 5V所以查待机芯片,查待机芯片首当其冲的就是看看有没有VIN,VIN不对了,那就查VIN,VIN经过电阻来到芯片所以就找到了电阻。所以并不是拿到机就找电阻,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虽然 我还是个菜鸟,,,,,,,,我还是很认真的跟你们学习,,,,,,,,,,,看着很简单,,为毛自 ...

修得多了就好了,久而久之你修机就会有个思路,只要思路正确那就会很简单,如果一开始思路就不对那么再简单的故障也会修得很艰难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图纸分享一下啊

没有图纸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机键盘就导致一个电阻阻值无穷大,这是通病不?

是不是通病不知道,如果是通病那说明这个电阻容易坏,稍微一小短路或者电流大一点就会坏

网友:
这款好多换键盘换坏的

网友:
通病就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这箭头针楼主是自己DIY的?

自己买一盒针,断一个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这箭头针楼主是自己DIY的?

硬度比买的要好,不容易坏,比买的细,不容易搞短路

网友:
修的多了,经验够了。修起来就顺手了

网友:
芯片没有主供电, 学习中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修的不错呢

网友:
判断的非常准确,这技术可以

网友:
华硕的本本 好几个型号都是不通电,电阻损霈比较多

网友:
这机器好像没有点位呀

网友:
该你喝  楼主捡钱钱儿了

网友:
秒杀的操作,分析对头,谢谢分享BIOS

网友:
华硕的有点位图还好点 ,win被电阻拉低了 ,楼主分析的清清楚楚,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问题 挺简单的 送钱的  貌似这个是通病 哈哈

网友(2019-05-21):
发帖不容易啊 学习了  辛苦了 支持一下哦!

网友:
秒杀可以  楼主有点厉害

网友:
这个电阻是19V电阻,芯片问题也会导致,这个电阻坏。。。。。。。。。。

网友:
看楼主的名字,就知道他的维修之路不平凡

网友:
修这种机器最赚钱了,还没返修

网友:
通病一撸,楼主大赚

网友:
老板这机器就是亮了  不定时掉电就是晶体管的问题吗  我这也有个这样的机器  没有头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