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0一体机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9-03):
接到同行送来一台联想B300一体机,说是开不了机。于是我插上电源,待机0.009,按开机键后变成0.032。看来已经有触发动作了。动手拆开一看,BIOS,南桥 都已动过,测试3 5V正常, IO 75脚跳变正常,72脚跳变也正常,按开机键后71脚能收到南桥SUSB#,78脚能输出SYSPWRGD, 看来南桥到IO之间的通信正常。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断线或者3 5V转换3 5V S 出了问题的多了。果不奇然,量99脚3.3VS无电压,这就好办了,它受控于PQ42,而PQ42第4脚PS ON并无电压, 继续追查, 发现PQ25的PS_ON没有开启,要开启PS_ON,那么PS_ON#必须是低电压,于是又回去测IO,他是连接到IO的76脚,测试待机时76脚有3.3V 按开机后0V,说明很正常,问题很明显了不是PQ25坏就是PR87坏,或是无15VPCU。测试PS_ON#0V 正常 PR87一端15V正常另一端0V不正常,拆之一量已经无穷大, 找了个47K电阻换上,开机电流一路奔跑,亮机。故障解决。附上亮机图: 最后附上BIOS 联想B300 独显 CIG41S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楼主好功力

网友A:
还好 有图纸  可以修一下  好多一体机都是没有图纸的  碰到比较奇葩的问题都不知道要从何下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好 有图纸  可以修一下  好多一体机都是没有图纸的  碰到比较奇葩的问题都不知道要从何下手

兄弟说的很对,特别是现在的机器,连标记都没了,必须找点位图,找不到的话,不知道脚位定义跑线路都跑不了了。

网友:
有图纸 还是好修的

网友:
这个BIOS资料先收藏了

网友:
上家虽是三板斧  庆幸没给你乱搞

网友:
很好学习材料,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说的很对,特别是现在的机器,连标记都没了,必须找点位图,找不到的话,不知道脚位定义跑线路都跑不 ...

确实啊  机器不好修了  尤其是我 这种新手  没啥经验

网友:
楼主技术牛啊,给你加分啦!

网友:
故障点找的真准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多发些好帖子,给你加2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多发些好帖子,给你加2分

谢谢你们给我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

这样要被封的,不要灌水了以后

网友(2017-07-01):
有图纸  可以 没图纸就只能靠经验慢慢理了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