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4HR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6-09-03):
我这里有个华硕K84HR的机器   板号是K43LY REV3.1   开机显示后,不定时掉电重启,有时没到桌面就自动掉电重启,有时能用十几二十几分钟     换了桥  刷了BIOS还是不行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把所有的103排阻测测看

网友:
更换EC  IT8572E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