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80 主板维修 自动开机

楼主(2016-09-03):
                                      今天接到一主机 。关机使用度正常 就是有一个问题  不能断电  一断电 在通电 就自动开机 。开始以为CMOS电路有问题 。但是测电压正常 ,而且 bios设置都能保存 。本来这个问题 无所谓 ,但是 客户 一插电就自动开机了 。很不方便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哪位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指点下
        怀疑 IO 或南桥 但 手头没有料件  ,要买的话 又不知道买 什么芯片好  。都买又划不来 。

网友:
绿线相连元器件查一下

网友:
看看BIOS设制,有的品牌机就是接电自动开机的

网友:
DELL的主机自动家电是正常的哦。进系统关机

网友:
如果系统关机 正常,拔电再插ATX电源自动上电,这样就不正常了,品牌机也只是在非法关机或突然断电后才会自动上电。还是要查下绿线与、IO、开关相连的元件